急~~~RC充放电时间怎么算?

楼主(2010-06-14):
这个电路中电容放电的时间应该怎么算?

网友A:
唉,
RC时间常数,只是最简单的积分问题罢了,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话去学习下积分,然后用列一列数学公式啊~

楼主:
RC积分哟 都只写了一个大概没有说具体是怎样算的  诶~~~:dizzy:

网友A:
那要不要把书都给你念一遍啊?

告诉你生孩子的方法,难道还非得....

网友B:
3楼:
“只写了一个大概没有说具体是怎样算的”
不可能。所有讲电路基础的书,必定要给出RC充放电微分方程的通解,大部分还要给出几个不同初始条件的特解。把你的条件代入即可。

网友C:
楼主是没搞清楚电容的充电通路和放电通路吗?

网友D:
帮你找了个 自己也学习了下  呵呵~~:
首先设电容器极板在t时刻的电荷量为q,极板间的电压为u.,根据回路电压方程可得:
U-u=IR(I表示电流),又因为u=q/C,I=dq/dt(这儿的d表示微分哦),代入后得到
U-q/C=R*dq/dt,也就是Rdq/(U-q/C)=dt,然后两边求不定积分,并利用初始条件:t=0,q=0就得到q=CU【1-e^ -t/(RC)】这就是电容器极板上的电荷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函数。顺便指出,电工学上常把RC称为时间常数。相应地,利用u=q/C,立即得到极板电压随时间变化的函数,u=U【1-e^ -t/(RC)】。从得到的公式看,只有当时间t趋向无穷大时,极板上的电荷和电压才达到稳定,充电才算结束。但在实际问题中,由于1-e ^-t/(RC)很快趋向1,故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后,电容器极板间电荷和电压的变化已经微乎其微,即使我们用灵敏度很高的电学仪器也察觉不出来q和u在微小地变化,所以这时可以认为已达到平衡,充电结束。举个实际例子吧,假定U=10伏,C=1皮法,R=100欧,利用我们推导的公式可以算出,经过t=4.6*10^(-10)秒后,极板电压已经达到了9.9伏。真可谓是风驰电掣的一刹那,呵呵。希望你对我的回答满意^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