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力,比如拨动电灯开关。

楼主(2010-06-14):
两节5号电池(共3V吧)供电。
怎么突然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力,至少要能拨动电灯开关。
成本在30块以内。
用杠杆原理+马达带动齿轮转动能不能做到?
马达好像比较贵?
或者自己用铁芯绕线圈吸附铁片产生力能不能做到这么大?
(新手diy区第一贴,谢谢。)

网友A:
要和结构配合才行。

楼主:
结构还没有。想做一个玩。

网友B:
去阿里巴巴找一种3W的手摇发电机,俺曾经找来做过环保游戏机。

虽然是塑料齿l轮,但大人用力摇也没问题,猜多少钱一个?

两块八

网友A:
老x早几天买了几个定时器,2块一个,做工、质量挺好的。
虽然是塑料齿l轮,但大人用力拧也没问题:lol

网友C:
小电动机加变速便宜,电磁铁贵。

网友D:
:o  虾米地方非要这样开灯

网友E:
不一定要齿轮,用拉线盘焊个拨叉即可,当然拉线盘的直径要够大。

网友F:
电磁铁、电动机都可以,成本都是几块钱,但楼主应该讲清楚到底想干什么,如果只是控制电灯开关,合适的方法是用纯电子方式比如基于可控硅等等,用机械方式需要结构件配合,产生力很容易,正确有效的使用该力就不简单了,至少从你提出的问题看你是搞不定的,思维不能停留在直线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是想做一个外挂式的声控开关。就是不用接到现有电路里,收到声控指令后用机械的方式拨动开关。看了大家的建议我大概想好怎么做了。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换微动开关,或者换成3V小继电器....

网友H:
有结果了么

网友F:
如果是设计产品,必须考虑适用性工艺、外观、体积重量等,而常用电灯开关有多种规格,非破坏性的安装这样的机械做动式声控开关很不现实。

网友E:
“外挂式的声控开关”
要是想配合所有各种手动的开关,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I(2010-07-28):
电磁铁,电动机都可以啊
电磁铁要简单一些

网友J:
弹簧储能机构能产生特强的力气。

网友C:
黑白电视机的遥控器就是外挂的。

网友K:
用继电器控制灯开关不就结了

网友A:
呵呵,LS的主意不错,就是太贵;P

网友J:
舵机,哦,还是比例控制的!

网友L(2011-01-21):
继电器最便宜,30块的可以选减速电机。

网友M:
航模舵机、洗衣机排水阀、电磁铁。。。

网友N:
机械手!哈哈,拨啥开关都没问题

网友O:
如果DIY,用传呼或手机    震动,定时,呼叫,给一定的高度的斜坡,保证震动后势能能转换为动能,

传呼或手机加一绳子拉动  开关

网友O:
2块钱可以淘一个传呼

网友P:
用带减速的步进电机啊 空调挡风板上用的那种,有比较大的力矩,5元左右一个。不过要5V或者12V供电

网友Q(2011-02-22):
升压并给蓄能法拉电容充电再通过继电器触点释放给电磁铁,但不能短时间动作,动作间隔等法拉电容充电时间

网友R(2011-05-29):
可以考虑曲轴加舵机。

网友S:
玩具枪...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