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

楼主(2010-06-14):
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可能IO口坏了,也可能IO口设置不对···

网友B:
有可能是你哪里出错了

网友C:
告诉你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人设计的硬件,我来调试软件。
是PIC的,OSC的2个脚本来是接晶体电路,我改为内部RC,把这2个脚作GPIO使用,
无论无何不受控制。
过了好几天,看了N多资料,确信程序无误,才发现那个工程师把OSC的脚位搞错了。

网友D:
该例子很典型!:lol

网友E:
仔细检查电路

网友F:
4楼说的例子很有可能

网友G:
那就有可能是某个细节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