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28跑了段时间就不跑了

楼主(2010-06-14):
同一个程序分别用mega168(8MHz)和mega128(8MHZ)编译,仿真,168可以跑,128跑了段时间就不跑,卡在
void SpiTx (u8 Data)
{
  SPDR= Data;
  while(!(SPSR & (1<<SPIF))); // 这里,
}
初始化程序
PORTB = 0x0f;//开机继电器不吸合//开机继电器不吸合
DDRB  = 0xf7;//spi口做第二功能用,  设置MOSI,SCK,SS 为OUTPUT,MISO为INPUT
(SPCR=(1<<SPE)|(1<<MSTR));//使能SPI主机模式,
SPSR = (1<<SPI2X); //SPSR=0x01;

网友A:
mega168和mega128的功能不太一样

网友B:
有可能是熔丝位的问题,mega128有个熔丝位“mega103兼容模式”,默认是programmed的状态,这时按照mega128的内存空间进行编译就会产生错误。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两个不兼容?

网友E:
128如果是在103兼容模式下有很多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比如说扩展的I/O空间、只有一个串口能使用等,你去看看相关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