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有偏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14):
在AD采样的时候有一定的偏差,现在需要校准,大家一般都用啥方法校准啊,开始用的是两点式分段非线性补偿,后来发现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测来的值就不一样,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呢?难道每一块板子都需要这样去标定吗?那样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A:
是要标定啊,呵呵

网友B:
是阿,要么标定,要么用更好的AD。

网友C:
肯定是要标定的

网友D:
用基准源做标定,基准源的精度必须高于待标定设备的精度,标定AD可用基准电压源。在自动化行业、计量行业等,基准设备是必须的。

楼主:
我用的是内部1.2V的标准电压参考,难道每块板子都需要那样去标定吗?每块板子都要去测试,然后写进去标定 值,我觉得这样也太麻烦了啊,有没有什么自动补偿的办法呢?

网友E:
使用比你现在要求高2~3个等级的基准做参考

网友F:
    开机自测得有硬件支持,不清楚LZ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一般可做成手动的,按下自测按钮,就接通测试回路,根据采样值进行修正.
    若要自动测试,就设法把上述手掀动作做成自动就行了,可用小型继电器,干簧继电器来接通测试回路(即把1.2v基准连到A/D输入口),这种方法精度较高. (你得有一个多余I/O口代替你的手指,哈哈,莫要嫌俺罗苏哦)
    也可用模拟门(如CD4051之类)来替代上述继电器,这种方法由于模拟门有几十~上百Ω内阻,精度较差,仅用于精度不高的场合.美信的模拟门内阻较小,但贼贵.
    关于补偿方法用LZ办法即可.

网友G:
可以做块自动标定的板子(工具类),该板子首先要采数据很准,然后2块板子一起采同一个电压,2块板子通过232通信,传递一个标定系数,实现自动标定,这样比手动标定要节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