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前辈们指点一下P87LPC764如何操作UCFG1

楼主(2010-06-14):
小弟第一次用P87LPC764不知道怎样操作UCFG1,不知道是要在源程序中写出来还是可以直接在烧写的时候直接在软件上修改,如果需要在源程序中写出来,小弟用C51这样写不知是否可行:
          先定义UCFG1为指针变量;
           UCFG1=0xFD00;
        *UCFG1=0xfb;
      希望各位前辈能够指点指点!!

网友A:
不用再程序中进行配置,可以在烧写芯片的时候,用编程器进行配置。

楼主:
谢谢 了!!!    万分感谢!!~

网友B:
不是在startup里面有一个可以直接写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