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教 ZLG7290 数码管 闪烁 问题

楼主(2010-06-14):
LM3S1138 , ZLG7290 ,PCF8563  做一个电子钟
7290上做2个按键 key1和key2

当按下key1的时候 控制 某一位数码管闪烁

我这样写程序运行后 按下键后 数码管闪了一下 就不闪了, 请教如何写才能使 我需要闪烁的位不停的闪烁

如果把这段程序写成循环的话可以不停的闪烁

比如向7290的07H和08H写入了 0x70(0111 0000B)和0x20(0010 0000B)后 数码管的第三位是闪烁一次 还是只要我不清除 它这一位就该不停的闪烁

if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 GPIO_PIN_1)  ==  0x00 )      //  如果PD1为低电平
    {
  Delay(10 * (TheSysClock / 4000));

if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 GPIO_PIN_1)  ==  0x00 )      //  如果PD1为低电平

{

tI2CM_DEVICE ZLG7290={(0x70>>1),0,1,kBuf,0};     //读键值
  I2CM_DeviceDataSet(&ZLG7290,1 , kBuf, 1);
  ulStatus =  I2CM_DataRecv(&ZLG7290);       //读出Key
  Key=kBuf[0];
  if(Key==1)
  {
      tI2CM_DEVICE ZLG7290={(0x70>>1),0,1,sBuf,0};
  sBuf[0]=0x70;
  sBuf[1]=i;      //需要闪烁的位 ,比如  i=0x20

    I2CM_DeviceDataSet(&ZLG7290, 7, sBuf, 2);
    I2CM_DataSend(&ZLG7290);            //  向7290的07H和08H写入
    Delay(10 * (TheSysClock / 4000));         //  延时10*3ms

  while(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 GPIO_PIN_1)  ==  0x00 );//  当PD1为低电平 (可能这边有问题 不过我看的好多程序 等待按键释放 都像类似这样写的,把这句去掉也没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