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怎么工作的,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15):
当pwrok为低电平,D8点亮,v3.3短路,亦然

网友B:
稳压二极管用于削去2.4V,防止5V到3.3V形成无条件通路。

楼主:
PWROK是输出信号,此电路用在5V监控,没分析明白工作原理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v3.3短路? 不明白

网友E:
这是一个基本晶体管开关电路。
首先D7和R126将Q9的发射极电位钳位,以此保证PWORK点在开路或前级输出高电平时Q9截止(注意Q9的CE回路接在5V回路上,前级应该是3.3V逻辑,不进行降压钳位的话,Q9将始终导通),当PWORK为低电平时,Q9导通,从而D8被点亮。
这个电路设计的有点问题,应该在Q9基极回路里串入限流电阻,否则只要PWORK端准许流过足够电流,Q9和D7就会被烧毁。

网友F:
钱多并自找麻烦的设计。不就一个LED,直接IO口加电阻限流接到3.3V不可以吗?

网友G:
用NPN管不就得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降压钳位的话,Q9为何会一直导通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D:
chunyang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降压钳位,由于Q9的发射极电位比集极电位高,三极管导通

网友I:
楼上的貌似说错了吧,应该说是Q9的E极比B极高0.7以上就会导通,因为这是PNP管。其实用NPN管更更,
用NPN管,D7、R126可去掉。PWROK高电平灯亮。

网友J:
这个设计....为啥要这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