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PIC18F97J60的板子,编程几次后就不能在编程了

楼主(2010-06-15):
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达到FLASH的编程次数还是不小心加密后不能刷写?

楼主:
难道我刷写超过100次了?感觉没这么多啊。。。。

网友A:
基本上是烧写器算法的问题,有可能是PROTECT位没有擦除干净导致校验不通过。

楼主:
仁兄推荐什么牌子的ICD2?我用的爱晶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1000次不会 问题

网友A:
不管什么牌子的ICD2,我有个片子,DSPIC30F5015,也和你的情况一样,我用过ICD2,KIT2,KIT3,都是原装的,都不行。但用KIT2专门的烧写程序可以烧进去,但校验不通过,配置位也写不了,但程序能运行。奇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