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芯片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06-15):
我想用ARM芯片做一个彩色液晶屏菜单,要求能驱动320*240和640*480分辨率的彩屏。想用STM32做,驱动320*240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但是640*480大概就比较勉强了吧?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芯片能驱动这个液晶屏吗?谢谢!!!
用ARM9问题应该不大,但是也要考虑性价比的。

网友A:
STM32没有内置TFT液晶驱动器,只能驱动内置驱动器的彩屏,大容量的STM32(比如STM32F103ZE)带存储器接口FSMC,接口速度上勉强可以支持640*480。

而不少ARM9(SAMSUNG, ATMEL,NXP都有)内置驱动器的彩屏,可以比较大的没有内置驱动器的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