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设计步骤

楼主(2010-06-15):
各位大侠,最近在学习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设计,有些问题比较迷糊,而身边又没有合适的师傅能够请教,还是来发帖求助大家把。
1、如何进行管子选型。
    我的理解得根据电路的输入、输出参数来定。比如输入信号幅度、频率,输出电压幅度、功率。是否一定要确定负载(阻性、容性、感性)的确切数值?(如果确定的话,是否目的就是为了设置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等于RL,达到最大功率输出?)

2、静态工作点的设计步骤是什么,拿哪个参数作为突破口?
    比如我需要放大电路输出功率为1w,vo已定的情况,是否输出要求的最大输出功率阻抗就是vo*vo?(vo≠VCE容易混淆这点。)

3、 再就是甲类放大电路的效率低25%,是否设置直流工作点时得按照需要的直流功耗来计算静态工作点?(输出1w,那直流功耗得按4到5w进行计算?)

大家不要打击我啊,呵呵

网友A:
楼主在技术交流版面要设计的放大器,已经超出了普通小信号放大器范围,甚至超出了普通音频功率放大器范围。超出的参数是工作频率。若不是频率这么高,用一片集成功率放大器芯片就全解决了。
楼主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不成为其问题的问题,换言之,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1、管子选型与输入幅度无关,输入幅度小你可以加小信号放大级。负载通常是给定的,不能作为一个变量,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于你的电路,只能使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若不使用变压器,那么需要改变电源电压和电路来适应负载。
2、静态工作点根据你选择的电路确定。
3、甲类放大器的效率未必是25%,这只是统计平均数,不能作为计算依据。

楼主:
请教maychang老师 个问题
放大电路中Ub的取值为(1/4~1/3VCC),这是个经验公式。我想请教maychang老师这个Ub的取值是否跟输入信号的幅度有关?Ub的取值是否就是跟输入信号叠加后应该大于三极管的Ube?只有这样,三极管才不会截止?不知道对否

楼主:
放大电路的设计第一步的突破口是什么?(三极管选好型后)
确定负载电流大小?

网友B:
推荐铃木雅臣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我也在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中午刚下了,上下两册。感觉比我们模电课本讲的容易接受。
共同提高。哼哼哈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