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状态问题

楼主(2010-06-15):
用3875做FB-ZVS时发现,电路从过流状态恢复时两桥臂第一个输出信号脉冲宽度不确定,第二个脉冲则是正常的脉冲宽度,后来分析内部框图,发现确实如此,内部CLOCK同保护电路无任何相位联系,UC3895不同,分析从过流状态恢复后,输出第一个脉冲宽度同后面应为一致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A:
3875保护后,应该如同初始上电时的情况,占空比逐渐增大.

网友B:
对,没有所谓的脉冲随机现象

网友C:
占空比是逐渐增大的,但楼主这个占空比是移相移出来的

网友D:
就输出的第一个脉冲而言,确实宽度不固定,但占空比还是零

网友E:
3879的限流有逐脉冲,3875没有,

网友F:
你可以在3875的驱动与输出加与门和4013组成

网友G: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占空比是逐渐增大的,但楼主这个占空比是移相移出来的
引用 网友C:
对啊

楼主:
UC3875没有逐脉冲限流功能,但我所想知道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啊.是我描述不清吗?

网友A:
假设UC3875PWM的开关频率为100KHZ,那么每一个驱动输出都应该是5US(忽略死区时间),这个脉冲宽度和占空比无关,因为占空比是相位移出来的.电压型的,按理来讲,除了过流保护以外,这个脉冲宽度是不应该有变化的

网友A:
但是,从过流状态恢复以后,所输出的第一个(OUTB和OUTD)脉冲,并不是固定的5US,而是随机变化的/

网友A:
虽然此时的占空比是0,最窄的抓到过50ns宽度的.而3895则修正了这一问题

网友E:
楼上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C:
对,楼主这下明白了吧,可以结贴了

楼主:
明白了,结贴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