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P51H与sh66P51AH

楼主(2010-06-15):
有区别吗?

楼主:
程序需要改什么吗?

网友A:
不需要吧

网友B:
功能上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C:
对,只是内部做了进一步优化

网友C:
程序需要改什么吗?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改

楼主:
哦,知道了

楼主:
对了,烧程序的时候没啥变化吧

网友A:
5根引脚与烧写器正确连接就行

楼主:
哦,应该对了

楼主:
vpp,vdd,sck,sda,gnd对应66p51的test,vdd,osci,pd1,gn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