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少了一个电阻怎么办

楼主(2010-06-15):
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把R6  103的贴片电阻标重复了,就是在原理图中有两个R6的电阻

导到PCB的时候PCB的封装就有一个R6  103   0805的封装,也就是说少了一个了。

怎么办,手工添加一个吗??

画好的原理图怎样检查,能不能让这些器件的编号由软件自己自动排列一次,这样就不会标重复也不会少标了。请有经验的帮帮忙吧,谢谢谢了

楼主:
我是用PROTEL99SE画的,要怎样将那些序号排列好呢,我没用好,你跟我讲讲好吗?

网友A:
原理图有错误检查的,符号一样会报警的。

网友B:
一般画原理图时不要管元件设计号,因为PROTEL99SE会自动生成设计号。在tools菜单下。

网友C:
那你在原理图中把另一个R6改为其他的标号,重新生成网络表 再次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D:
不想大批量修改标号,你就这样,在PCB中复制一个R6 更名为R6A,然后在原理图中把重复的那个你标号也改为R6A,然后更新PCB,那PCB中那个R6A,就有网络了,这样原理图和PCB图就对得起来了。呵呵,我是经常这样改的,用自动标号那个,我觉得太乱了,尤其是导入PCB中,还是习惯按电路走向标号。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E:
1,楼主啊,一看你就没有再sch设计完成后用ERC来检查原理图是否有错误。
2,建议采用将一颗重复的改为R?,然后用自动分配,选增量分配就可以了。--不好意思很久不用具体的命令过程不记得了。
3,建议仔细学习软件的用法--磨刀不误砍材功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