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arm裸机进不了中断程序

楼主(2010-06-15):
我的程序也能编译链接都没有问题,就是在运行时总是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中。我觉得应该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导致程序始终无法进入中断。一般程序都是烧到0x30000000地址下,而中断一般都是跳到0x0处,它怎么进入中断处理函数呢?
哪位能帮帮我,不胜感激。
我的板子是QQ2440V3,按照网上说的改了MMU还是不行:方法如下

方法1: 在2440test文件中找到MMU.C的函数添加进来,找到(MMU_SetMTT(0x00000000,0x03f00000,(int)__ENTRY,RW_CB);  //bank0),将(int)__ENTRY改为0X30000000,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MMU_Init();即可。

方法2:在2440test文件中找到MMU.C的函数添加进来,然后到2440init.s入口处(即ENTRY下面)添加
    EXPORT  __ENTRY
__ENTRY                       (要顶格写)

在道主函数中调用MMU_Init();即可。

楼主:
是使用HJTAG在线调试的

网友A:
参照系统的时钟中断试试

网友B:
链接脚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