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接单片机 LED输出 汇编问题啊。。

楼主(2010-06-15):
各位高手给指条明路。。。DS1822(我感觉跟你们常说的DS18D20一样)接attiny2313 再接MAX202 串口接FPGA 通过FPGA上LED灯输出实时温度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汇编  从哪下手啊。。。我快疯了。。

photo_project_devices (2).pdf

网友A:
从楼主求助口气上判断,楼主刚入本行。建议如下:取消FPGA,直接用MEGA8或者MEGA88单片实现,可绕过系统互联和CHDL语言学习,且功能效果一样。

先学单片机,学会内核操作,基本的程序编写以后才能开动,接下来是看懂DS1822的数据手册,用程序加以实现,LED显示都是小case了。

预计时间:约需要3-5个月

楼主:
LS大师。。。我学数电不过俩月。。。学校给的project就是这个。。改不了了。。一共不到3周。。现在剩下一周多点。。。传感器到串行接口那硬件都连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编程。。。AVR studio 汇编。。。。

网友A:
估计只有出钱找人做了。

楼主:
我就是需要有人能给引导下 怎样开始。。。。。

网友A:
从看单片机开始。

楼主:
看了一个多周了。。。。汇编  和 温度传感器 间的 怎么开始。。

网友B:
我连数电都不会。

网友C:
现在的学校任务也这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