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入脉冲最高频率问题

楼主(2010-06-15):
使用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书写最高步进脉冲输入频率是200KHZ,但是其内部开关载波频率为20KHZ,这样的话,我在外部最高步进脉冲200KHZ的时候,在每个步进脉冲的间隔内,岂不是驱动器内部连一个完整的载波还没有走完?按理说最高脉冲不能高于20KHZ才对的。请熟悉的解惑一下,谢谢!

楼主:
估计应该是到200KHZ时,已经是每好多个脉冲电机并作一大步走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了,受载波频率限制,这点是肯定的!
不知理解正确与否?

网友A:
估计200KHZ只做通信用,跟载波没有关系。

网友B:
楼上说得有理,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用途.
    在 20KHz 的载波频率, 在发着电机驱动的 PWM 波形.
如果在下这个 50uS 的载波完成后, 通信部分已经收到了 好几个波形, 控制器将更换 PWM 占空比, 使用后几(拍) 对应的占空比输出.
    这时候, 驱动器内部连一个完整的载波还没有走完? 载波在独立的走, 对于细分数比较高的驱动, 跳过多步走完全不影响电机的运转, 所以楼主对此不必担心. 电机的机械转速和加减速才是要仔细斟酌的.

楼主:
airwill 您好!
按照您的意思,是说在200KHZ的脉冲输入的情况下,其实是好多个脉冲之后电机才做一步走的是吗?那这样的话,驱动器内部应该能捕获每一个脉冲,并且计数的是吗?

网友C:
两相电机在特定的环境下允许整步运行。在200KHz的情况下应该是运行4个半步一个整步。这种不均匀性对于惯性系统来说是允许的。只不过升降速需要仔细斟酌了。

网友D:
步进电机的频率响应是有限度的,当频率响应较低时,再高的驱动频率也是不能提高步进电机的定位精度的,只能减少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

楼主:
感谢各位的讨论,目前初步确定通过捕获模块,对输入脉冲频率进行计数,然后再每两个20KHZ的中断到来时将计数值作为正弦表细分的步进值查表,然后经由电流采集调节器调节并出输出占空比,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将好几个脉冲当做一个大一些的微步走了,如同airwill兄所说,“ 跳过多步走完全不影响电机的运转, 所以楼主对此不必担心.”只不过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细分了,微步并不能定位,每两个20KHZ中断才执行输出时因为要保证每个电流阶梯至少保持两个载波,不过电流环的运算可以在每个20KHZ载波到来时就可以运算,两次中断作为一次输出。
这样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各位,如有高见,请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E:
是载波还是斩波?

网友(2010-11-05):
没有高人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