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72X系列如何在程序中读取ID和校准参数?

楼主(2010-06-15):
PIC16F727从2000H开始,存放一些参数,不知道如何读取这些内容。
不是通过ICD2读取,而是用户程序读取。
谢谢!

网友A:
16F727 是8K程序,PC指针是13位,最大的寻址空间是8K,0000H - 1FFFH,所以通过程序是不能访问2000H以上的空间,只能通过开发工具才可以.

楼主:
又仔细看了数据手册,还是没有找到其它办法读取这些参数。
本来想用这些作唯一ID加密用。

网友B:
从来就没读过此类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