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0是否还在继续计数

楼主(2010-06-15):
假设设定定时器time0的t0l=05h,t0h=05h,中断发生后,在处理中断程序中time0是否还在继续计数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中断产生了,IC会自动将IE清零,但TIMER0不会停止

网友A:
它会自动重载T0L,T0H的值,重新开始计数

楼主:
那么重新给IE设置中断时,time0是否会重新载入之前设定的值?

楼主:
就是t0l=05h,t0h=05h

网友A:
这个不会

网友B:
处理完中断后,返回前要再将IE置起,并将累加器AC的值恢复

网友B:
如果重置IE会将TIMER0重载T0L,T0H的值,谁还敢用它来做时钟等的计时!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呵呵,仔细想想哈

楼主:
呵呵,有道理,多谢啦

网友C:
定时器的用法看数据手册

楼主:
嗯,刚开始看的比较头晕,呵呵

网友C:
定时器中断后,定时器读出当前的值,应该是停止计数的,等到下一次中断,会重新载入之前设定的值

网友D:
是的,定时器在中断过程中,是仍然在进行计数的。因为定时器一般采用的是系统时钟作为时序。在定时器溢出时,触发中断,并重载初始设定值。
而在运行过程中读取定时器值,读取的是当前定时器的计数值。

网友A:
还是斑竹解释的详细

网友E:
谁能解决该问题,我立即汇款50元
引用 网友F:

啥问题?

网友G:
就是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