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for avr ucos 仿真 没有版本号?

楼主(2010-06-15):
为什么  没有没有版本号 我仿真时提示 debug disabled

网友A:
在IAR中,其DEBUG格式需要设置相关的编译链接等参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好像没有什么参数要设置

网友B: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C:
可能是下载的东西有问题

网友D:
没遇到过呢

网友E:
我有WinAVR的UCOS2.52移植,可以在mega16上跑得比较轻松,mega8515上也能跑想来,三个简单任务,其有一个用printf,输出OSTime和CPU使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