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的二次谐波问题

楼主(2010-06-15):
公司做遥控器产品,目前调试一个433.92M声表做的发射机,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二次谐波已经调到最低了,那三次 四次 五次,六次谐波
相应也是最低吗?
因为手头缺少仪器,我只能测试1G频率下的。
而认证的话,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 都是要测试的。
我的板子是双面板。
各位有过此类产品调试过认证的经验不妨上来说几句,谢谢!

网友A:
要看具体电路和布线结构。如果电路上是用简单低通匹配的(另外布线和器件也合适),则高次谐波肯定更低。但如果存在高频谐振点,那就难说了。

楼主:
高频谐振点,怎么理解?

网友B:
分布参数就可能导致存在高次谐波的谐振点,正式送检前一定要先自行测试,没有设备要想办法解决,否则一旦出问题,检验费就打水漂了。
现实元件在不同频率下会呈现不同特性,PCB设计还会额外引入看不见的“元件”,这些都统称“分布参数”,如果在高次谐波的某个频率上,这些看不见的元件恰好和信号发生谐振,那么该次谐波的能量就会因此大大增强,过限的话就通过检验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我目前是二次谐波已经调到很低了,和以前认证的产品在相同距离,同一个位置测试比较过,二次谐波比认证通过的要低一些。
我是想问问各位,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二次谐波很低了估计在-46db左右(FCC限制二次谐波在-36db),但是三次 四次 五次超标的有吗?

网友C:
非线性时三次谐波一般都比二次谐波更大,所以LPF是必须的。

楼主:
附上原理图,原理图是典型的声表发射电路,各位高手麻烦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认证通过结帖

网友D(2011-02-14):
我想问一下就是FCC最大的是-36db时遥控器与测试仪器距离有多远?
我的二次谐波比主波低15DB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2013-10-26):
mark,留着以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