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编程器连接

楼主(2010-06-15):
怎么连得呢?

网友A:
编程器五根线的顺序依次是Vdd、GND、复位、时钟、数据。

网友A:
按照这个顺序来连接目标芯片就行了

网友B:
是的,若正确,则编程器会亮的。

楼主:
编程器五根线的顺序依次是Vdd、GND、复位、时钟、数据。
引用 网友A:
嗯,多谢

楼主:
是的,若正确,则编程器会亮的。
引用 网友B:
亮了,呵呵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