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并联在IGBT旁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0-06-15):
(图片)

网友A:
如果负载呈感性,引入该电容可降低开关元件在开关瞬间负载上的电压上升斜率,而该电压上升斜率是击穿开关元件的主要因素之一,必须予以抑制。

网友B:
最好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与该电容相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