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贴片电阻标识为R50,是多少欧姆呀?

楼主(2010-06-15):
请问一贴片电阻标识为R50,是多少欧姆呀? 用万用表测不出来。谢谢

网友A:
0.5欧姆

网友B:
低阻电阻.
用途:电压调节模块,适配器,充电器等

网友C:
小值电阻采用R标称,如4.7欧姆的标注为4R7,R50就是0.5欧姆。

网友D:
R代表小数点。
对于电阻,单位是欧姆,R50表示0.5欧姆;
对于电感,单位是uH,比如R39代表0.39uH,也即390nH;1R0代表1uH;
对于电容,单位为pF,R39就是0.39pF;4R7就是4.7pF;

而更小的电阻也有直接标注mΩ的,比如下图这个:
就是2W 50mΩ 电阻,精度为±5%

网友C:
呵呵,楼上贴出电阻可不是“电阻”的价了。

网友E:
如果是未焊接的,直接万用表测不就完了?如果万用表测不出,换个高级点的。

网友E:
昏,楼主是不是看人家的电路图,没板子的?
我今天也遇到个图,82R  按上面的兄弟指教应是82Ω,那么R18K呢?

网友:
xwJ那个电阻值钱哟。不便宜啊

网友D:
也不是很贵,五毛钱一个

网友F:
哈哈哈,如果原理图上标的是,R50。。。。。。也可以理解成第50个电阻的,那就杯具了。

我就常这样干,电阻取名都是从R1开头。。。。。。至于电阻值,当然是直接多少K多少K的例外显示咯,一目了然。

网友D:
原则上,原理图上0.5欧姆的话应该标成 “0R5” 才严谨,
而LZ说的是贴片电阻上的标识。

网友C:
复杂电路中的元器件标号常常也会用到前标,如1R6、5R25等,前标按照电路功能进行分区。

网友D:
呵呵,很多原理图软件都不允许数字开头的标号的。

网友C:
日本人喜欢那么玩,他们用自己的软件,而国人用西方的软件。

网友E:
R3  R18K呢?R3是电阻标识,后面应该是阻值吧?是多少呢?

网友G:
“R3  R18K呢?”  LZ还是看清楚原理图,别搞错了。  我几乎天天接触贴片电阻,电容 没看过你这个"R18K"的  是不是R1 8K呀

网友E:
是R3  R18K

网友H:
haha~
今天看见0R01,0R03,呵呵,量不出来,太小了~

网友D:
呵呵,微小电阻应该采用四端子测量法,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H:
呵呵,微小电阻应该采用四端子测量法,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引用 网友D:

四端子?洗碗机可否说的那个一点啊,谢谢。
我用低阻仪/Chroma都没有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