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路AD检测

楼主(2010-06-15):
(无正文)

网友A:
7片75HC595控制56路发射管;
7片74HC165读取56路接收管电平,串行输出到单片机的输入口。

网友B:
cpld吧
fpga也行
ad根据速度选取

网友B:
基于FPGA实现多路模拟信号自适应采集系统
0 引言
    目前,在PCM/FM遥测体系中模拟信号采集普遍采用8位量化,全部模拟信号均归一化到O~5 V范围内,随着需要采集的模拟信号的类型多样化,势必增加信号调理电路的多样性,不利于系统的简化和模块化。在量化位数一定的系统中,被衰减处理的信号中实际量化误差等于N倍(N是信号被衰减的倍数)的最小量化误差,因此合理的信号调理电路和A/D取值是保证量化精度的关键。本文提供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既简化了前端信号调理电路的复杂度,又充分利用了A/D转换器的输入电压动态范围和量化位数优势,实现了对多路模拟信号的自适应采集,对其他信号采集系统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l 系统设计
    该系统主要由信号调理电路、采集电路和时序控制等几部分组成。被测模拟信号经过信号调理电路后,经多路选择器的快速切换,按需求依次送入A/D转换器进行采样,采样后的数据送入FPGA中处理,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系统设计的主要指标:模拟信号通道数为46路;系统采样率大于300 Kb/s;量化位数为8位;频率响应范围为DC~1 kHz;通道采样率为100 Hz,200 Hz,400 Hz,500 Hz,800 Hz,1 kHz,2 kHz,4 kHz可选;A/D转换器允许输入信号的最大幅度为±10 V。
http://www.21ic.com/app/eda/201005/593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