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反相器产生方波,波形发生前后跳动,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15):
方波发生电路 方波波形

网友A:
QQ空间的图片不能引用

网友B:
输入波的VP-P值多少,是否太高造成这样,降低试试

网友C:
示波器同步没调好吧?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电源,电源纹波太大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波形。
实际上,是电源纹波造成的振荡器频率变化,成了调频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是用5V直流电,波纹测过挺好的

楼主:
电源是用5V直流电,波纹电源不大
6# maychang

网友D:
看来确实有点麻烦。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振荡电路受到工频或高频干扰,这要确定你的振荡器输出信号周期变化的频率。
最好把振荡器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E:
应该是示波器没有调节好,看照片应该是很古老的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数字示波器试了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E:
这种电路不应该在时间轴上波形剧烈跳动
应该还是你的示波器的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