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89s53 I/O口问题

楼主(2010-06-15):
我理解的51IO口都是准双向的,但是上电复位时已经都置1了,所以可以直接作为输入。但作为输出时P0口要上拉。。
我的理解对吗?

怎么没有见到有人用P0口做输入的。。。。
我的IO口不够了,想接按键到P0口,做输入用,这样可以吗?
按键另一端接高还是低呢?

网友A:
没问题。顺便接个上拉就行了

楼主:
谢谢, 不接上拉行吗?感觉可以的

网友B:
P0口一定要上拉

网友C:
一定要上拉、详情请看数据手册。

楼主:
输出时一定要上拉,但是输入好像可以不用。有人有过P0口做输入吗?

网友D:
那得看输入的信号源是什么样的了,如果信号本身是开漏或集电极开路输出,P0口上就需要加上拉,否则输入高电平就是不确定的。如果信号本身不是开漏或集电极开路输出,P0就不必加上拉了。

楼主:
如果是OC输入的话,P1,2,3口也同样要加上拉啊。。。???

网友D:
P1,P2,P3的内部是有上拉的,看一下IO内部结构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