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0-06-15):
我想用按键控制LED,按键按一次是这个灯亮,连续按两次是另外一个灯亮。不知道编程要怎么编,哪位大侠可以教下我。谢谢了

网友A:
把按键做为一个外部中断就行

楼主:
问题是按两次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B:
反复地读端口的电平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弄?示范一下拉

网友C: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7==0)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4)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P1_0=~P1_0;
delay02s();
break;
case 1:
P1_1=~P1_1;
delay02s();
break;
case 2:
P1_2=~P1_2;
delay02s();
break;
case 3:
P1_3=~P1_3;
delay02s();
break;
}
}
}

网友C:
请看附件!

网友A:
这个都有,楼上的库存很丰富啊

网友D:
老大,你看清楚再回答好不好?抄这么长一大堆,你不嫌难抄我也难得翻啊。

网友C:
老大,你看清楚再回答好不好?抄这么长一大堆,你不嫌难抄我也难得翻啊。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这么懒,那你还是睡觉吧。。。
别在这浪费感情。。。

网友C:
晕死。。。。
ls几位,莫生气,在下真的没看清题意,实在抱歉。。。。

网友E:
检测到第一次按键按下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没有溢出即检测到第二次按下则亮灯一,若溢出还未检测到则亮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