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easyarm2200 easyjtag-h 调试

楼主(2010-06-15):
在AXD配置H-JTAG驱动的时候,为什么会提示can not halt错误,
在使用JTAG时跳线ETM_EN是否需要短接

网友A:
can not halt ...的问题您可以试一试下面的方法:

     1、将ISP短接。

     2、重新复位后再调试。

     EasyARM2200用JTAG调试部用短接跳线ETM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