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103 spi

楼主(2010-06-15):
我想问下。我用的是lpc2103的开发板。一个引脚我把他设置成输入。然后这时引脚的状态是高还是低呢?我要让他在没有脉冲输入时保持为高电平怎么设置呢??
我测试了下。发现引脚设置为输入时,状态会是低电平,那么我怎么才能判断什么时候有低电平输入?

网友A:
把引脚设置成输入后默认是高电平,如果引脚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您需要在引脚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在没有输入是保持高电平。

     判断是否有低电平输入可以通过IOPIN寄存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