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问题

楼主(2010-06-15):
昨天按照深入浅出ARM7那本书2.7.6节用ADS1.2对LPC2131进行DebugFLASH调试,结果失败了,再用DebugInRAM调试也失败,最后用H-JTAG仿真器一提示找不到硬件或没有插电源,我都连接好的啊~~~~难道是芯片坏了吗?????急求答案!!!!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使用串口ISP方式将Flash擦除一遍,可能是芯片不小心被加密了。

楼主:
我刚接触LPC2131,具体怎么擦除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了,就是芯片被锁,我用LPC2000 Flash ISP Utility V2.2.3擦除后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