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1700,USB_HOST_IN_FS例程,创建文件时的疑问。

楼主(2010-06-15):
我用的是LPC1766的芯片,在跑USB_HOST_IN_FS程序时,想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abc.txt文件。

做法一:
         先在开头用数组定义好文件名"A://abc.txt",然后在程序中用例程中创建USBTEST.TXT的方法,先fileopen,然后fileseek到文件最后面,再fileputch写入一个字节,最后fileclose及AllcacheWriteback。
这种方法可以正常操作。

做法二:
        开头 不 定义文件名"A://abc.txt",直接fileopen(("A://abc.txt"),pFOpAttr),然后fileseek 到文件最后面,再fileputch写入一个字节,最后fileclose及AllcacheWriteback。
这种方法不成功,通过串口信息可以看到,芯片老是重启(外部有CAT的看门狗)。

为什么先定义pFileName[]="A://abc.txt",就行,直接fileopen(("A://abc.txt"),pFOpAttr),或fileopen((char *)("A://abc.txt"),pFOpAttr),就不行呢?

楼主:
新发现的一个问题:
上电让程序跑,串口输出到“请插入U盘测试”,此时插入U盘(kingston 2G),串口输出设备枚举成功,然后无输出,约1点多秒后,外部WDT复位。程序重新由开头运行,正常运行至“请移除USB设备”。

因为我用的是串口来调试,没有看出那1点多秒具体在运行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有时提示“请插入U盘测试”,在U盘插入的那一瞬间,MCU就重启了。

希望有经验的ZLG的工程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自己做的板子?是否使用了USB电源管理芯片(比如SP2526)?

关于文件的命名,确实存在问题,必须使用pFileName[]="A://abc.txt"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