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ng~~

楼主:
想要好好的补习下电磁学部分 , 目的是想要能够对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明白原理并能做一些设计, 比如共模电感、变压器的设计

最近看了好些PDF, 但还是不能总体把握  看得有些晕乎 能推荐一些你们认为比较循序渐进的书吗  能够配有视频教程的最好了  嘿嘿  大蚂蚁 machang  伟林前辈。。留下你们的脚印好吗

网友A(2010-06-15):
推荐《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本版面 王海燕lv发的帖“高频变压器卡壳了”里面有此书,现在好像是在本版第二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maychang的回复  不过这个pdf我刚看完了  前面部分看得还比较认真  到后面感觉就比较困难了  于是就不求甚解的还是给看完了  想法先看完  了解大概都有些什么内容  再找本比较好的书仔细看  。。

网友B:
看陶显方的《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比较通俗易懂,那个赵修科的实在看得晕。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得晕?
很正常。
你是要学磁学,从磁学进入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和电感等等,对吧?
磁学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说磁学的理论与实际的变压器电感等等,联系得最好的,就是这一本。

陶显芳的书,讲得倒是比较简单。讲得简单就难免说错。第一章就有明显的错误。此书不是不能看,但一定要与其它书对照着看,不能只看这一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maychang前辈这么肯定赵修科的这本书  那我就再重新静心的学习一遍   遇到问题再来请教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陶显方的《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是讲解的磁学部分吗  电路部分倒不是觉得没问题  只是电路部分有问题可以请教公司的工程师  可是磁学部分我都不知道怎么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gaohq兄  你推荐的陶显方的 《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 我在当当网及淘宝上怎么都没能搜索到啊 因为我这个地方没有大书店  只好在网上买 能否帮忙下如何能买到这本书~~

网友A:
8楼:
何必花银子买?
关于开关电源的书,关于磁学方面的书,网上多得是,本站也有不少,足够你看几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陶显方这本 怎么下载呢

在本站我都是看到帖子上传的附件  就收藏下来  还有专门下载的地方  不好意思哈  maychang前辈  我进论坛都是直接看帖  其它地方倒是去的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趁前辈在   再请教前辈一个问题: 我在学校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单片机上去了  模电也还行  现在就稀里糊涂的进到开关电源这个行业   不知道单片机在开关电源上有应用的地方吗  因为我还不想就这样把单片机这块就这样废掉  我看我们公司做的电源都是全硬件的  软件几乎没用~~

网友A:
10楼:
陶显芳这书好像没有纸质版,只有电子版,好像是哪个网站编辑的,第一章曾贴在本版面,我也只看过第一章(也许是贴过两章?记不清了)。该书也曾被贴到大蚂蚁的网站上,我发现该书中一个错误,在大蚂蚁的网站上贴了出来,现在不知道沉到哪里去了。
不一定要看此书吧?本站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和《开关电源设计 第二版》,推荐这两本书。

11楼:
单片机在开关电源上有应用,但直接用单片机输出脉宽信号控制功率管的很少见。曾有一家公司生产了带3相互补有死区PWM输出的单片机,指令集与51单片机兼容,但好像没有推开。用DSP直接控制的,倒是有一些。单片机目前在开关电源上应用,主要还是用于实验室用宽范围可调电源,单片机作按键输入、输出电压电流显示等等。另外一些比较特殊的开关电源,例如要求输出恒功率的实验室电源,是用单片机实现的。至于固定输出的模块电源,没有使用单片机的。
此外,开关电源并不限于直流恒压输出,有可能输出是交流,甚至输出的交流电压或电流可以调整频率,可以调整其谐波含量,等等。这些复杂的控制,往往用单片机完成。
下面的照片,是实验室用直流电源,小键盘和编码器输入,数字显示,显然使用了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前辈细心的指点  让我深受鼓舞  我会认真学习的  ~~ 为有一天我成为前辈一样的高手努力。

网友C:
风梭后照镜一组+增高螺丝+内六角螺丝

楼主:
回复 网友C: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