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XD在线调试LCP2136的问题

楼主(2010-06-15):
用我自己画的PCB,用ADS1.2,AXD在线调试LPC2136时,经常弹出错误对话框,有时说是致命的错误不能进入DEBUG状态,单步调试时会出弹出memory读写错误,不能重新进入debug状态,要重启下AXD。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不知道您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很有可能是电路不稳定造成,检查一下晶振、复位、电源等电路。

楼主:
我用的是H-JTAG仿真器,在线调试时总是出错,需要重启下AXD.晶振,电源,复位都没问题啊.麻烦给指教下.

网友A:
那试着把ISP引脚短接再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