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这样会错吗?

楼主(2010-06-15):
;====delay  3s====
                clr     tr2                     ;shut  off T2
                CLR     ET0
                CLR     TR0
                MOV     TH0,#0B1H                ;20 MS
                MOV     TL0,#0DFH
                mov     timebuf0,#00h
                mov     timebuf1,#00h
                clr     delay_1s
                SETB    TR0                      ;起动T0
                SETB    ET0

网友A:
编译下不就知道了,有现成的工具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没必要从纯语法的角度去寻找错误,很累的

网友B:
语法好像没什么错误

楼主:
编译的时候  CLR  TR2  第一条语句 错误

网友C:
STM8的汇编?
:dizzy:

网友D:
还是写成纯大写或纯小写格式吧,
还有 TR2 可能不能用 tr2 表示,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没写过STM8的汇编,不知道 TR2 是语法关键字还是ST得关键字。

楼主:
[MOV A,#main000%100H
汇编这样 是求余数的语句吗?

回复 网友D:
b]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相当于伪指令,就是将main000 对 0100H 取模后赋值给 A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写法 对吗?  我调试的时候报错了?

网友D:
这个只能说有些编译器支持,印象中使用过。反正这样写只是写给编译器看的,目标文件还是会将其值计算出来的(注:必须保证计算式中没有不确定量)。

网友E:
应该不区分大小写吧

楼主:
提示语句错误了!  错误了就不能编译更不能计算了啊

网友F:
错了就说明不对啊

楼主:
就是不知道错哪里才问

网友G:
除非有人非常熟悉编译器,否则这个问题基本是让人猜谜。

网友H:
clr     tr2
首先tr2应该是一个数值. 你可能用了伪指令吧.
clr     $tr2看看怎么样?

网友I:
语法还和编译器有关系么

网友J:
看看TR2是不是没有预定义,使用wave3.2会出现报错,他的预定义没有TR2、TF2
wave6000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