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 关掉在搞什么?

楼主(2010-06-15):
我用过几台电脑的STVD,每当用上几个小时关掉它时,要用好几分钟
,CPU达到100%;
今天上午测了一下,用了6分钟,它在干什么呢?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本身系统原因造成的

楼主:
我用过两台电脑都这样

网友B:
1.STVD是国外软件,而LZ的电脑估计是中文系统,或许有点兼容性问题
2.关不掉可以用Task manager试着进行强行删除 STVD这个任务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C:
关闭的时候会保存当前的“Project”和“Workspace”配置,只是几个文件。

楼主:
那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啊

网友D:
STVD是大有问题,反应N慢,打开软件时得花上三五分钟,有时主窗口都不见了,得再打开一次软件才能把它"激"出来.在STVD里打开文件那叫一个慢,没有半分钟是切换不出那个C文件的.不是电脑问题,试过三台不同系统不同配置的电脑都是如此.不知道ST咋整出个这样的软件

网友E:
有原因吧,只是咱们不知道

楼主(2010-08-07):
因为在关掉时会有大量的PUD码通过网络发送,但我还不能解密,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