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220外扩SST39VF1601的问题

楼主(2010-06-15):
我用LPC2220外扩了一片39VF1601,有时烧写FLASH什么的都还正常,但是有时经常就说ID不对啊,要么就无法擦除啊,要么就无法编程什么的,搞的人很烦躁,求大侠指点迷津。FLASH部分的接线我用贴出来。

楼主:
图怎么显示不了啊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电路不稳定造成,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电源是否稳定,总线部分的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