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灯能不能亮?高手进来分析下

楼主:
如上图所示,第一个是台湾STON公司的中间继电器,
下面是富士通的继电器,当有水的时候,湿度传感器导通(干的时候不导通的),
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连接方式,灯能不能亮?
蜂鸣器会不会响?
谢谢大家,如果不合理,请大家指教

网友A(2010-06-16):
4脚能接地的话,建议用电阻和LED串起来,再并到蜂鸣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