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DIY ,高手分析下,这个灯能不能亮?

楼主(2010-06-15):
如图所示,上面是台湾STON公司的中间继电器,
下面是富士通的继电器,型号上面都标明了,
湿度传感器是有水的时候导通,无水的时候断开,
设计的思想:
当有水的时候,传感器导通,富士通的继电器下面2个引脚
加载了电压,导致上面2脚闭合,输出24v到STON的7脚上,
8脚接地,这样STON也导通,4脚变低电平,灯亮,蜂鸣器响,
设计是这样设计的,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明天打算到电子市场买元件来试试,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这样连行不行?
不行的话,应当如何改,
做好了拍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A:
怎么设计得这么复杂

网友B:
蜂鸣器和二极管串起来?

网友C:
除非下面那个继电器是带有源放大的,否则还是应该学会使用半导体器件。

楼主:
蜂鸣器和LED灯窜起来的,
这么复杂是为了稳定,
下面的继电器是信号继电器,不能放大的
大家看看上面行不行?

网友B:
4脚能接地的话,建议用电阻和LED串起来,再并到蜂鸣器上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

网友D:
想玩电子的业余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