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A/D输入能隔离吗?如何隔离?

楼主(2010-06-16):
请教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A/D输入能隔离吗?如何隔离?

网友A:
能,用线性光耦。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推荐下型号吗?

网友A:
去仙童或者日立找看。

网友B:
普通应用:HCNR201

网友C:
最好是把AD芯片隔离。不要隔离输入信号。
信号隔离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