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替换掉Vin上的滤波电容?

楼主(2010-06-16):
我在做LED驱动板时电源接入端并有一只几十微法的电解电容,LED是长寿命器件,而电解电容的寿命则短得可怜,今后使用中必然拖累产品的整体寿命,因此想弃了它,想用模拟电容来替代,可行吗?求教大侠们,有否较好的替代电路?

网友A:
“电解电容的寿命则短得可怜”
恐怕是你用得不正确,电解电容寿命还是足够长的,例如PC机主板,上面的电解电容使用十几年都没有损坏。

网友B:
你打算用多少年啊?好的铝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可达20年以上,担心买不到好的就用钽电解或陶瓷电容好了,而且也不存什么“模拟电容”。

网友C:
PC主析上常用的是普通的3000小时,85度的电容,45度(夏天)条件下寿命为2.4万小时,35度条件下长达4.8万小时,平均算3.3万小时吧,每天用8小时,可挺11年,实际上,由于风道做的好,PC主板上的温度没有这么高,因此maychang所言属实。

至于发热很小的电子产品上,温度再降10度,因此chunyang所说的也是大实话。

红宝石,黑金钢都有2万小时,105度的系列,降温到75度用,寿命高达16万小时。这种是电容中的极品。价钱贵的要命,老王只做最好的,东西只要好,不怕花钱。 :lol

网友C:
对了老王,上次皮掌柜生日,去凑了个热闹,认识了黑金刚的代理,聊的投机。他说俺要是想玩玩黑金钢,可以给上几十颗,俺一直没舍得把这几十颗资源用掉,你啥时想用,俺送给你,咱是八路,用这等神器,实在是暴殄天珍

网友D:
现在主板的cpu供电一般选用的是富士通的固体电容,价钱是电解的十倍,还可以接受

网友E:
富士通的固体电容?
富士通的固体电容上面干嘛要开防爆槽???

网友F:
haha,笑死
富士通的固体电容?
富士通的固体电容上面干嘛要开防爆槽???
引用 网友E:

网友E:
更可笑的是网上都说它是什么军工级的,
小日本的军工产品会卖给你?
军工级的东西两毛五能买到????

网友F:
这个到没有留意
还是xwj细心啊

网友G:
说起黑金刚,以前偶发过一个帖子说过,
那时有幸弄到了一批黑金刚电容,470uf,63V的,
而且价钱便宜得要命,
简直是极品,实测耐压100V以上,等效内阻才2毫欧,
都不舍得用。就是体积比别的电容大一号。
不过后来出了一批产品,要求比较高,就都给用掉了,真是得不得啊

楼主:
谢谢大俠们指点。我不想用电解也是实出无奈,10W左右的LED电源驱动芯片目前仅一元左右,因此不愿为滤波而去费大代价。钽电解电容偏贵,铝电解寿命偏低(这是与LED相比较来讲的)而且电解有一个毛病是,一旦长期不使用,形成层会被渐渐地腐蚀,使漏电加剧,再用时会发热并压力升高,若在上电后氧化膜不能很快自动修复的话,电解就失效了。谁也没法预料产品会在库房睡多久的。虽然降档使用能延长些使用期限,但体积成本都会上去的。现在还是晶体管相对便宜,因此有时采用有源滤波或许反而相对便宜些,而且整机寿命会大大提高。我是想找到个合适而便宜的替代电路。

网友A:
14楼对有源滤波的理解错误。
有源滤波是对信号而言的,滤波时必须有能量送到滤波器中,结果是信号得到滤波,能量耗散成热。
电源中的滤波,是将能量存储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再用。
正因为这个原因,电源中绝对没有使用RC滤波的(电源的控制部分对小信号滤波有RC滤波),更不能使用有源滤波。

楼主:
谢谢15楼的提醒,一种是存储,一种是消耗,性质不同。

网友H:
电源滤波,你选用以个好的电容,一个合理的设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