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子变压器输入,正负15或24V输出的开关电源如何设计?

楼主(2010-06-16):
单电子变压器输入,正负15或24V输出的开关电源如何设计?
正负电源最大电流都要求达到1A以上。

网友A:
只知道输出电压电流要求,别的要求一概没有,怎么说?

楼主:
输入28-40V AC,输出正负15V(或24V)DC,工作电流1A,纹波及噪声小于200mV,其他要求一般.

网友A:
输入28-40V AC,那么如果没有功率因数要求,直接整流,电容滤波,7812加两支15V1W稳压管降到12V供UC3844,功率管直接用整流滤波后电压供电。UC3844不必用变压器辅助绕组供电,也不必用高压直流的启动电路。

网友B:
直接用ldo也可以,需要隔离的用推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