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

楼主(2010-06-16):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

网友B:
不管用的什么,这是个警告吧

楼主:
嗯,前面有个warning

楼主:
是不是没事啊

楼主:
那就好,我还以为我使用间接寻址出问题了

网友C:
间接寻址怎么搞?

网友D:
先在RAM BANK0中定义一个临时寄存器

网友D:
然后RAM BANK1中定义一个你使用的寄存器

网友D:
再通过一些语句实现间接寻址

网友A:
原来如此啊

网友E:
LZ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4bit MCU中操作不在bank0中的ram所出示的提示了。
一般不在bank0的ram赋值需要通过在bank0里面的临时变量来实现间接赋值。如果直接对非bank0寄存器赋值就出现LZ所说的提示了。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赋值:
LDI   tmp, xx   ;tmp是在bank0里面的临时寄存器
STA  ram         ;ram是非bank0里面的目的寄存器

网友F:
我一般这个都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