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嵌套和手动恢复

楼主(2010-06-16):
怎么用的?

网友A:
中断嵌套啥思路?

楼主:
当响应BTM中断时,TMR0中断发生,是否会发生中断嵌套

网友A:
呵呵,任何中断发生时中断使能标志IE被硬件清零

楼主:
就是说不会暂停BTM中断程序,去执行TMR0

楼主:
执行TMR0后,又回来执行BTM中断程序?

网友A:
中断使能标志IE被硬件清零后这时有中断产生会将IRQ的相应位置置1,但因IE为零,不会去响应

网友B:
楼主颇有创新能力

楼主:
哦,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想用嵌套就手动恢复

楼主:
详细说说

网友A: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手动恢复中断使能标志IE

网友B:
小心堆栈溢出哦

网友B:
不过没必要使用嵌套吧,那样比较混乱

楼主:
那用什么方法,我想着嵌套比较形象

网友A:
直接设置中断的高低优先级

网友B:
别忘了,在每个嵌套里,标志位都要清零

网友B:
我一般也都是用优先级

网友C:
LZ如果用的是8bit 芯片的话,可以通过设置中断优先级来实现中断嵌套。如果是4bit芯片要实现嵌套的话,那么就有几点要注意了。
1:要注意优先级。在进入低优先级中断后,可以重新开启IE标志。而在进入高优先级中断后,则不用重新开启IE,等中断处理完毕再恢复IE。
2:在低优先级中断中的备份和高优先级中断的备份需要用不同的寄存器。
3:要注意堆栈溢出。假如只有4层堆栈的话,需要好好设计子程序调用的深度了。

网友D:
8bit 的还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