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除电话线上噪声

楼主(2010-06-16):
用HT9170差分接线方式进行DTMF解码,但现在线路噪声较大,HT9170根本就不能解码,请教各位如何去除电路线路上的噪声.

网友A:
用独立的电话进行监听,如果真是电话线路的噪声,找运营商报修,如果是你自己的线路噪声大,说明你的设计有问题,比如电源纹波过大、信号阻抗不匹配、存在接大地回路等等,确定具体问题然后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