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结果不准确

楼主(2010-06-16):
AD转换结果跳动很大,而且有时候又是很准的,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A:
是用仿真班观察的?

楼主:
你用的哪个芯片?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用仿真班观察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

网友A:
测试的是小信号吧

楼主:
50~100mV

网友A:
是不是你操作AD有问题啊

楼主:
首先设置IO口为输入态,关闭上拉,设置数模端口(08H),然后选择AD转换通道并设置AD参考源,采用外部参考(07H)、设置AD转换时钟(09H),延时5mS,设置GO位,等待AD转换完成

楼主:
这样没错吧

网友A:
参考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A:
多大电容滤波?

楼主:
AD端口与信号源采用1K与0.1uF的电容进行简单滤波。

网友A:
保证参考电压不发生抖动就行了

楼主:
这个好难啊

网友A:
理论上讲,保证参考电压恒定,是可以准确测量的

楼主:
有时候比理论值高出数倍呢

网友A:
参考电压有小幅抖动,则这个计数值就会有较大偏差

网友B:
将小信号放大进行测量

网友B:
很简单嘛

网友A:
完全正确

网友C:
是不是有什么干扰啊?

网友D:
新手,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E:
LZ参考电压多少??测量电压为50-100mv,这个测量电压就比较低了。假如参考电压为5v,测量电压100mv,那么8bitAD值也就是5而已。最好能将这个电压放大再测量。这是第一。
然后在AD采集后,可以采取一定的滤波算法来得到AD值。

网友F:
接个运放测一下
有可能电压信号比较小

网友G:
估计应该是5V吧

网友G:
肯定得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