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怎么驱动DC24V共阴极的负载?

楼主(2010-06-16):
现有多组共阴极负载,DC24V。
不知道怎么搭电路让单片机去驱动它。。。
或者推荐款芯片
请帮帮我吧。。。

网友A:
用51的单片机应该可以吧!采用PWM调制来驱动DC24伏的器件,只是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共阴极的

网友B:
加一组NPN推动PNP的复合三极管就可以了。嫌麻烦可以直接找达灵顿管。

楼主:
ULN2003达林顿管? 不行啊,负载是共阴极,需要源电流。。。
有人告诉我用CMOS,没搞清楚怎么用?
请高手指点。。。

网友C:
ULN2003再加电阻和PNP管咯~

要不就去找TD62783,太老的器件,不好买。

网友D:
先要明确电流多大……

楼主:
电流大概200ma, 我用NPN驱动PNP,电阻参数设置不好,开机就有小电流,关断不了

网友D:
多路的话,选用UDN2981A或UDN2984A吧,PNP型8路达林顿阵列。
单路的就用三极管自己搭了。

网友E:
2987,8-CHANNEL SOURCE DRIVER WITH OVER-CURRENT PROTECTION
Driver Supply Voltage, VS ..................... 35 V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IOUT ............................. -500 mA*
详细见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