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扩频通信啊?

楼主(2010-06-16):
谁做过扩频通信啊,有没有只用于解扩的芯片啊?最好是频率范围在10.7M左右,速率可自己设定的。很急,希望大虾帮助!

网友A:
你可以看下STEL-2000这个芯片

网友B:
所有难点都在解扩,恰恰容易找到的书里也都不说这部分。

楼主:
我看了,但不符合要求啊
谁能能给详细的说说到底怎么相关的啊?

网友C:
一般不会有专门用于解扩的芯片. 因为扩频码根据不同的应用是不相同的, 如果收发的扩频码不对应是无法接收数据的. 解扩本身不复杂, 就是异或累加或者乘累加. 复杂的是同步的部分, 需要从噪声中找到有用信号并同步比解扩本身更复杂. 一般书上只讲rake接收机, 不讲同步, 而同步恰恰是最最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