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9170解码

楼主(2010-06-16):
我要做的是电话号码预制电路,为了减少开销利用用户电话机上的按键向单片机系统拨号。故存在DTMF解码问题。
具体是用电话机键盘输入数据,HT9170解码接受后存储在单片机中。其中,在接受时时直接将电话机的电话线输出接于HT9170接收端,电话机本身是脱离电话网络的。这种情况下可行吗?
真诚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不挂在电话网上要解决供电问题。

楼主:
那供多大电压的电适合呢?好像它的输入端是有隔直电容的,这么说它的电话线电压实际上没有用的啊

网友B:
不是从电话接口上供电,要在内部电路上,5V就可以,先搞懂电话电路的原理。

楼主:
上面是我的大体电路图,是照HT9170资料上来的,电话线通过极性变换接入HT9170电路,我是把电话机脱开电话线路,然后直接接到电路的电话线段,还是同时要并在电话线路上呢?希望能指点一二,多谢了啊

网友B:
前面已经说过,你要脱开电话线就必须对电话内部线路单独供电,你贴出的电路是解码电路,跟电话本身没什么关系,而你的这个电路也是用于和电话线路接口的,我看你还是连电话基本原理都还没搞清,要么简单基于电话线并联,要么一步步从电话基本原理学起,后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技术之路。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释,目前我就直接基于电话线并联,电话不脱开,是不是直接按上图来接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摘机后才行,前级运放的增益也可能需要调整,建议你最好看看器件手册。

楼主:
你好。真的非常感谢你,一直都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电路时我按照器件手册的典型电路来做的,可是仍然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在摘机的情况下,按下键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电路我检查了很多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个电路本身是正确的吗?前级运放增益的调整会有很大的影响吗?该如何调整呢?多谢你了。(还有一个问题,电话并上后,我尝试了一下拨打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可惜拨到后面几个数字就不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回事,还请指教啊!

网友B:
先确保电话正常,然后确认解码电路搭建正确,晶体起振、配置正确,这时多半应该能解出,然后调整前级放大器的反馈电阻(这是最基本的运放电路了)使输出稳定即可。另外注意你的系统电源不能存在接大地的回路,否则会造成电话线路不正常。

楼主:
系统电源不能存在接大地的回路,该如何理解,我所有的负端都接到了电源的负极,没有通过外壳,地线等接地

网友B:
电网按安规要求必须提供可靠的接大地回路,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如计算机、示波器等等会将系统地与电网地线接通,如果这样的地与电话线任意一根线存在电气连接的话,因电话网的馈电设计不准许存在与大地的任何电气连接,一旦存在接大地回路电话线路就会无**常工作。

网友C(2010-12-29):
chunyang, I love You!,说的太好了,我纳闷为什么电话线的RIN接地 TIN接DTMF输入端可以,当RIN不直接接地就不行,原来是 接大地的问题,拿掉示波器探头针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