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器接错

楼主(2010-06-16):
求教各位,今天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调压器的次级直接接市电了,瞬间墙壁电没了,插头打火,调压器调到最小。市电跳闸了,调压器会烧坏吗。

网友A:
有可能烧坏,打开看看,再用表量量。

楼主: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绕组,都相通。不知怎样辨别他的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绕组,都相通。不知怎样辨别他的好坏。

网友A:
看看绕组是否有烧焦或变色,与铁芯绝缘是否损坏,碳刷与绕组接触面是否有烧痕,等等。

网友B:
哈哈
看插头,插头熔了的话估计调压器就没坏;插头好好的那里面可就悬了。

既然是调压器,拧一拧再量下看看。
而且,万用表不会只会用来量通断吧?那不成了一用表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插头刚接触就断电了,插头打火处有熔化的现象。
您说用万用表不只是测它的通断性,那要接市电,测次级的电压吗?我想万一次级真的是短路,不又跳闸了吗。是不是不能这样测量啊。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瞬间就断电了,插头刚接触插座。没有闻到有烧焦的味道。我想不会那么容易就烧坏了吧。如果烧坏了,那应该是断路还是短路呢。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是0-250V~输出的那种自耦调压器?一般调到最低点,接入不到一匝,相当于短路了。

不过上面的绕组线很都比较粗,而且热阻比带塑料皮的电线要小,电线都没事,相必这一匝绕主本身也没有事,

最需要检查的滑动触点与绕组的接触处有没烧熔,那个应该是碳刷。没拆过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0-250V~输出的自耦调压器,1KVA的,输出调至接近零状态,断电之后,旋动旋钮测量副边都是导通的。如果碳刷有问题,是不是副边就应该不导通了呢?是不是一定要拆开来才能区分是好是坏呢?

网友A:
8楼:
你已经说过,是调到最低点反接到电源的。那么如9楼所说,此时接入的仅一匝(也可能有两三匝,视调压器结构而定),此时大电流通过造成的危害不一定是烧断线,更可能是烧坏碳刷与绕组的接触面。接触面烧坏的后果是将来碳刷移动到此位置会跳火,或严重发热。应该用细砂布将接触面打磨光滑,使碳刷与绕组接触良好。间接的损坏,可能是烧坏绕组与铁芯之间的绝缘,这用目视可以看出来,最好是用摇表测量一下绕组对铁芯的绝缘。
不能用气味判断,那是很不准确的。如果能闻到气味,可以肯定已经坏了。

网友D:
拆了看看还可以学到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网友E:
在交流电源线的其中一根上串个白炽灯,再接你的变压器测一下是否还好……放心,就算变压器内部短路也是安全的。
我以前调试电源都是这样干的,因为业余条件下没有什么好的限流措施,再加上电源功率较小,进线处串个白炽灯几乎没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这么低级的错误实属不应该啊。
希望不要坏,明天去拆了看看,如果是碳刷还好一些,如果是绕组绝缘那就坏了,还要重新买个新的。

网友A:
绕组绝缘坏了也可以在业余条件下修理,调压器的绕组都是完全暴露在外的,不像普通变压器需要拆开铁芯。
拆几匝线,把绝缘损坏处全部暴露出来,加衬一小块绝缘材料,重新绕回即可。注意加衬不能太厚,否则将高出太多,碳刷不能滑动上去。

楼主:
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向这种情况,调压器碳刷坏的几率大,还是绕组绝缘大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以将就使用啊。

网友B:
不要管什么几率,自己拆开看过才能确定。

结构很简单,很容易拆的,而且一目了然

网友F:
量一下初级和次级的电阻看电阻是否在合适范围内

网友G:
既然都这样了,按正确的接法,接入,量输出电压,再看看能不能调压,如果不能那再拆开吧。

网友A:
22楼作法绝对是错误的。
已经知道发生过事故,未经测试就接入电源,非常危险。
很可能原来还可以修复的,第二次再接入电源后故障扩大到难以修复。

楼主:
今天去公司,拆开看了一下,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绕组检查了一下,没有变色的地方。有个疑问是各个线圈间都有一块黑色的地方,我理解应该是和碳刷相接触的地方吧。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看了一下碳刷没有烧痕。不过碳刷未完全拆开。不知这样可否判断它没问题呢。
非常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B:
拧动时没有卡死什么的问题的话,那就基本上没问题了,可以通电试试了。
为了保险,最好先串个灯泡试试先